磁吸灯降压芯片 24V 48V 60V 80V 100V转9V 转12V 恒流芯片-H5526L

楼主(2024-02-22):
磁吸灯恒流芯片是一种用于LED照明的电路元件,其工作原理如下:
磁吸:磁吸是指在芯片中使用的一种调节电流的方法。通过磁性元件(如电感)在电路中形成磁场,控制电流的流动。
恒流:恒流是指无论负载的变化如何,输出电流保持恒定的状态。在LED照明中,恒流可以确保LED在安全电流范围内工作,延长其寿命并提高稳定性。
工作原理:磁吸灯恒流芯片通常由电感、MOSFET管和控制电路组成。当输入电压施加在芯片上时,控制电路通过MOSFET管控制电流的流动,使LED得到恒定的电流。通过调节控制电路中的参数,可以实现不同电流输出,从而控制LED的亮度。
总的来说,磁吸灯恒流芯片通过磁性元件和控制电路实现LED照明中恒定的电流输出,保证LED的稳定工作。
惠海H5526L降压恒流芯片,支持24V 48V 60V 80V 100V转9V 转12V等电压,应用于磁吸灯,车灯等领域。
产品描述
H5526L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采用VFPWM连续工作模式的非隔离式恒流LED驱动芯片。H5526L典型开关频率固定为130KHz,由于采用固定PWM工作模式,因此在应用中可以采用较小值的电感,可以有效节省整机空间。H5526L可以通过对MODE端口进行控制实现两种功能切换,MODE悬空即为高亮模式,MODE接高电平即为50%负载电流的低亮模式。
H5526L采用ESOP-8封装,芯片低部设计散热片连接于Drain脚,可以使芯片有效散热。
产品特征
l 宽压8V-90V输入范围
l 典型的130KHz开关频率
l 高效率:最高可达95%以上
l 输出电流可高达1.8A(玻纤板上应留余量)
l 内置智能温度保护,高温掉电流
l 内置100V低内阻MOS
l 内置5.5V稳压管
l 平均电流工作模式
l 集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典型应用
l 直流或交流输入LED驱动器
l RGB背光LED驱动
l 电动自行车照明
l 大功率LED照明
l 汽车照明等

网友:
磁吸灯降压芯片是用于磁吸灯中的一种电子元件,主要功能是降低电源电压,为灯具提供稳定的低压直流电源。这些芯片通常具有高效率、低功耗、稳定性好等特点,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磁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