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丝印

楼主(2024-02-22):
求助一下,像图中这种丝印,怎么设置格点,都对不齐。用ARC W/RADIOUS 加这种开口的圆也不太好对齐

网友A:
用CAD机械设计画好外形,导进软件,在填充

网友B:
    拉长一点,交叉点CUT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机械设计画好外形,导进软件,在填充

有其它好点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长一点,交叉点CUT一下

    能具体说下吗。CUT是指SKILL?

网友C:
    环形器的3个脚都是120°对称的,比如做好2脚的丝印后,通过旋转120,抓取到其他两个pin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器的3个脚都是120°对称的,比如做好2脚的丝印后,通过旋转120,抓取到其他两个pin上就可以了

    感谢,按这种方法还是有点抓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手繪也行.
    外框 (文字)

    茅台哥。太复杂了,参考你的思路,好像还行,做成这样,但还有一点点线不能抓 完整。感谢

网友:
    画一个圆,三个矩形边在120度线上?旋转矩形角度,小格点放置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