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和allegro不同步显示怎么办?

楼主(2024-02-23):
    装了17.2以后,16.6的candence和pcb更新网表后不同步显示了。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估计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装好

用阿狸狗破戒大师装的

网友B:
    重新导一次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导一次 如何

    重新导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