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画大点的PCB卡顿

楼主(2024-02-26):
         最近画一个150*200mm左右的PCB.元器件大概1500个左右,层数18层。相控阵的板子,其实不是很复杂。但明显感到有些卡顿。公司电脑配置很高。i7-12700,内层有64G了,就是显卡不行,是集显。
         想问下,AD这软件是因为比较吃显卡才这么卡吗。有没有什么设置的方法,可以稍微快些。比如关闭在线 DRC?

网友:
    显卡可能不行

网友A:
    换AD24,这软件吃显卡的一比。。。

网友:
    跟你电脑没关系,AD自身软件优化问题,AD21版本以上稍微好点,不过还是有臃肿感,allegro跟pads都要好很多我画1万拼板子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D24,这软件吃显卡的一比。。。

AD24对显卡要求低些吗

网友(点评):
沒有, 原廠一樣要求獨顯.

网友:
    没用过Altium Designer, 会且仅会allegro的路过。

楼主:
    今天公司给换了4060ti的显卡,速度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