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7.2关于走线和铜皮上网络名显示异常,有的板子能够 显示,有的不行

楼主(2024-02-26):
    同一台电脑,相同的设置,结果以前的brd打开的话就可以在焊盘、走线和铜皮上显示网络名称,这个板子就不行,问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opengl搞了,现在的情况是刚打开时没有显示,但是过一会之后就会显示出来,很离谱。

网友:
    修改一下走线透明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