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电容库

楼主(2024-02-27):
    新手学习sigrity仿真,求问sigrity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电容库。
每次加载murata电容库的时候总是卡半天,我想把自己用的电容模型挑出来,但是不知道如何生成.amm文件或者.xml文件。

楼主:
    嗯,自己挖坑自己埋,加油!

网友A:
    用这个产生Cadence\Sigrity2017\tools\bin\DecapGenerator.exe,自己做好个电容料号和参数的EXCEL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产生Cadence\Sigrity2017\tools\bin\DecapGenerator.exe,自己做好个电容料号和参数的EXCEL表格

大佬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再麻烦问一下,图片中红框部分是如何选择对应关系的?这个表格的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楼上,只关注打*的,其他可以无视

楼主:
    哎呀,怎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有资料,太大了论坛发不了,请加QQ383582205

网友(2024-06-25):
    用CKT文件或者AMM模型库,AMM模型库可以用S参数或者SPICE模型去建

网友(2025-04-28):
引用 楼主:
    哎呀,怎么还是不行啊?

Cnom(nF),但图片中楼主还有其他的单位在该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