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浅谈

楼主(2024-02-27):
      具有低能耗、寿命长、发热量低、环保等特点,在很多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

      1 照明领域        路灯、遂道灯、LED格栅灯、LED室内灯、LED天花灯等
  2 景观照明        楼宇、路桥、广场建筑设施、草坪灯、幕墙灯等
  3 用作背光源      手机、电脑等
      4 信息平面显示    显示板、动态广告牌、模拟动画、体育场馆、工商业、其他行业等
  5 汽车方面        车厢内的指示灯及内部阅读灯、车外的刹车灯、尾灯、转向灯、侧灯等
  6 特殊领域的应用  防爆灯具、矿业生产中的矿灯等

ED是具有二极管特性的发光管,它只能单方向通电。通常LED亮度输出与通过LED电流成正比,但白光LED在大电流下会出现饱和现象,发光效率大幅度降低,甚至失效,因此LED使用电流不能超过其规格额定值。另外,LED亮度输出与温度成反比,所以使用中应尽量减少电源发热和设计良好的散热系统。

  目前LED均采用直流驱动,因此在市电与LED之间需要加一个电源适配器即LED驱动电源。它的功能是把交流市电转换成合适LED的直流电。根据电网的用电规则和LED的驱动特性要求,在选择和设计LED驱动电源时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1.高可靠性    特别像LED路灯的驱动电源,装在高空,维修不方便,维修的花费也大。

      2.高效率      LED是节能产品,驱动电源的效率要高。对于电源安装在灯具内的结构,尤为重要。因为LED的发光效率随着LED温度的升高而下降,所以LED的散热非常重要。电源的效率高,它的耗损功率小,在灯具内发热量就小,也就降低了灯具的溫升。对延缓LED的光衰有利。

      3.高功率因素  功率因素是电网对负载的要求。一般70瓦以下的用电器,没有强制性指标。虽然功率不大的单个用电器功率因素低一点对电网的影响不大,但晚上大家点灯,同类负载太集中,会对电网产生较严重的污染。对于30瓦~40瓦的LED驱动电源,据说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对功率因素方面有一定的指标要求。

  4.驱动方式    现在通行的有两种:其一是一个恒压源供多个恒流源,每个恒流源单独给每路LED供电。这种方式,组合灵活,一路LED故障,不影响其他LED的工作,但成本会略高一点。另一种是直接恒流供电,LED串联或并联运行。它的优点是成本低一点,但灵活性差,还要解决某个LED故障,不影响其他LED运行的问题。这两种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多路恒流输出供电方式,在成本和性能方面会较好。也许是以后的主流方向。

      5.浪涌保护    LED抗浪涌的能力是比较差的,特别是抗反向电压能力。加强这方面的保护也很重要。有些LED灯装在户外,如LED路灯。由于电网负载的启甩和雷击的感应,从电网系统会侵入各种浪涌,有些浪涌会导致LED的损坏。因此LED驱动电源要有抑制浪涌的侵入,保护LED不被损坏的能力。

      6.保护功能    电源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最好在恒流输出中增加LED温度负反馈,防止LED温度过高。

  7 防护方面    灯具外安装型,电源结构要防水、防潮,外壳要耐晒。

  8 驱动电源的寿命要与LED的寿命相适配。

      9 要符合安规电磁兼容的要求。

  随着LED的应用日益广泛,LED驱动电源的性能将越来越适合LED的要求。
下面介绍英飞特电子(杭州)有限公司的LED电源(EWV-XXX XXX SS和EWI-XXX XXX SS系列)。
特点
    • 高效率(典型值95%)
    • 高功率因素(典型值0.98)
    • 输入浪涌保护
    • 电源过流、过压、短路、过溫保护
    • 防水(IP67)
    • 安规和EMC符合国内、国际标准

    技术参数及指标
输入
    输入
    EWV
    EWI
    电压
    AC90~264V
    频率
    47~63Hz
    功率因素
    0.98
    0.96((典型值)
    输出
    输出
    EWV
    EWI
    功率W
    90/120/150/200/300
    10/20/30/45
    电压V
    12/24/36//48/54

    电流mA

    效率
    95%(典型值)
    90%(典型值)

    环境
工作温度   -25℃ ~+60℃
储存温度   -40℃~+85℃
    安规和电磁兼容
  安规:UL/CUL、TUV、CE
EMI:EN55022:1998,+A1:2000+A2:2003,ClassB
CISPR22:2003,, ClassB
    AS/NZS CISPR22:2004,ClassB
    EMS:EN61000-3-2    EN61000-3-3
    EN61000-4-2    EN61000-4-4
EN61000-4-5    EN61000-4-6
EN61000-4-8    EN610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