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F的失效机理

楼主(2024-02-27):
    CAF 是怎样产生的呢?
    CAF 也是一种电化迁移,而把特定发生在玻纤中的这种电化迁移称之为CAF(参考附图7),引此造成电化迁移的条件同时也是CAF 发生的条件,电化迁移必须具备以下5 个方面的条件。
    • 水气(Moisture):线路板曝露在空气中使用,水气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测试用的条件双85 指的是在温度85℃、湿度85% 的加速老化条件;
    • 电解质(Electrolytes):指板材中存在的任何非绝缘可导电之物质;
    • 露铜:铜原子序数只有29,最外层电子轨道只有一个电子,很容易被氧化之后形成Cu+/Cu2+,搬家很快防不胜防;
    • 直流偏压(Bias):指的是在考试板中阴阳极间刻意施加较高的电压(如50V),或实际工作中PCB 的工作电压(如3.3V);
    • 阴阳极间的通道(Channel):指的是板材内部的空洞,绿漆中的微缝隙。
    • PCB 和Carrier 板材(含绿漆)的使用全部满足上面五条件(1. 水气 2. 电解质 3. 露铜 4. 偏压 5. 通道),那发生劣化性的ECM 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在额定的时间内不低于额定的绝缘电阻值(Insulation Resistance)就算及格。但怎样才能达到在额定时间内不低于额定的绝缘电阻值,从上面5 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前面4 个条件是无法克服的,也是无法改变的(环境、设计、功能和使用的要求决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第5 条控制通道的发生,前面所说CAF 是发生在玻纤丝中的ECM,所以要控制CAF,我们的办法就是控制玻纤丝的通道。

网友:
    PCB发生CAF失效时,通常表现为电流泄漏现象,主要发生在焊盘附近。制造商通过实验发现,焊盘和PCB表面涂覆的保护层之间存在的薄膜中存在微小裂纹,这些裂纹可能形成了导电通道,导致了电流泄漏现象。进一步的材料分析发现,薄膜中掺有一种对电导率较敏感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在制造过程中被不慎混入,导致了薄膜在CAF测试中失效。

网友(2024-05-17):
    CAF 是怎样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