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硬件设计上避免漏电流的现象?

楼主(2024-02-27):
    能否从硬件设计上避免漏电流的现象?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能否从硬件设计上避免漏电流的现象,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吗?学习学习

网友:
    避免漏电主要看对IO的处理,尤其是在IO不使用时,将IO进行配置,防止出现IO状态高,但外面接下拉,这种情况会有漏电现象

网友:
    不用的电路能关的尽量关, 上拉电阻类的加个电源开关MOS,不用时关掉. IO全默认低或者高阻.

网友:
    这个不能全靠硬件来规避,必须要配软件来规避,就是所为的软硬一起来管控漏电现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尝试用的笔记本电脑,你电机关机键了,是真的关机了吗?其实没有,关机久了,你会发现再去开机就没有电了,这就是所谓的休眠模式,也在运行。

网友:
    有些情况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将信号转换为开关量,从而避免漏电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