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Ansys学习资料和视频

楼主(2024-02-28):
    allegro拉线,想学习HFSS仿真高速线、关键信号、过孔,主要是为了调整阻抗、S参数这些,掌握了再学习电源仿真、PCB板级仿真这些。① 自己建立模型仿真  ② PCB板导入之后截取仿真

各位大佬有无推荐的学习资料和视频,是一步一步讲解的那种,越详细学好(纯新手),十分感谢!!!

网友A:
    好家伙,你这是全面转向SI的节奏,每一步每一个脚印你都知道了。且知道其关键技术你也是门清。很多layout其实都不明白初级SI工程师的核心技能的,既然你都知道这些名词,那技术你还在这边直接开口要,那就是你的不对了。都24年了,B站已经很成熟了,有个词叫搜商,你可以不会,但是你要会搜索,用互联网来学习相关技能已经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了。去网上搜,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你这是全面转向SI的节奏,每一步每一个脚印你都知道了。且知道其关键技术你也是门清。很多layout其 ...

跟SI工程师关系比较好,所以多请教了一些但是也不好一直去骚扰别人嘛!当然也在网上搜了视频学习,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所以才来此请教各位大佬,希望汲取你们的经验,少走一些弯路嘛,哈哈哈

网友B:
    机会好啊你,我同学就是,慢慢LAYOUT转向了SI。现在在上海房子车子户口全都有了。而我还在LAYOUT

    对呀,做SI 仿真就能在上海买车买房,仿真岗位薪水待遇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会好啊你,我同学就是,慢慢LAYOUT转向了SI。现在在上海房子车子户口全都有了。而我还在LAYOUT

纯Layout怕不是30岁就被裁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会好啊你,我同学就是,慢慢LAYOUT转向了SI。现在在上海房子车子户口全都有了。而我还在LAYOUT

你确定他是转了SI后有车有房,也许他不做si也不做layout了呢,做起生意了

网友:
    我有,请加QQ383582205

网友C(2024-07-17):
    1.用via wizard配合ansys hfss仿过孔,可以参数仿真调反焊盘,背钻2.s参数用ansys siwave,能直接用odb++导入到siwave,然后裁剪

    力推一个学习网站:網際星空 首頁 (oldfriend.url.tw)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C:
1.用via wizard配合ansys hfss仿过孔,可以参数仿真调反焊盘,背钻2.s参数用ansys siwave,能直接用odb++导 ...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