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软件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任意显示层?

楼主(2024-02-28):
    AD 软件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任意显示层?比如我只想要Bottom铜层和Top铜层打开?

网友:
    PCB 编辑器里,按下 L 快捷键  勾选要显示的层

网友:
    还可以自定义层

网友(2025-10-14):
    L   然后选择想要显示的层

网友:
    不错,是个好的办法,软件要多用,才会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