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耐CAF失效一般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

楼主(2024-02-28):
    PCB 耐CAF失效一般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预防的措施有哪些?

网友(2024-11-27):
    高温高湿

网友(2025-01-14):
    CAF就是离子迁移,一般高温高湿情况下离子迁移比较容易出现。即使不是高温,经过长时间累积,也可能发生。
预防的措施:
1. 控制间距,走线间距,via到线间距等等,控制layout的间距
    2. 选用CAF表现优异的板材,这个板材datasheet中都有CAF的参数

网友(2025-03-12):
    板材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