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典型方案 H5528L 降压恒流芯片12V240V360V48V60V72V90V转9V12V 高低亮 性价比高

楼主(2024-02-29):
降压恒流芯片支持高低亮工作原理
1. 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技术来调节开关管的开关时间,从而实现稳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保持LED灯的亮度稳定。当需要调节LED灯的亮度时,可以通过改变PWM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占空比越大,LED灯越亮;占空比越小,LED灯越暗。因此,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实现LED灯的高低亮调节
2. 通过调节电路中的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控制电流的流动和停止,从而保持LED电流的恒定,实现降压恒流的效果。同时,该芯片还采用了逐周期电流控制、软启动、过流保护等技术,使得LED的亮度更加细腻顺滑,无频闪现象,提高了LED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
3. 降压恒流驱动芯片还需要加入充电宽度调制(PWM)电路控制LED的占空比,来达到光强的调整。经过上述基本的处理,降压恒流驱动芯片就可以将输入的高压电源变成稳定、实用的驱动电流,推动LED实现光照、显示等应用
车灯典型方案 H5528L 降压恒流芯片12V240V360V48V60V72V90V转9V12V 高低亮 性价比高
产品描述
H5528L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采用VFPWM连续工作模式的非隔离式恒流LED驱动芯片。H5528L典型开关频率固定为130KHz,由于采用固定PWM工作模式,因此在应用中可以采用较小值的电感,可以有效节省整机空间。H5528L可以通过
MODE端口进行控制实现两种功能切换,MODE悬空即为高亮模式,MODE接高电平即为50%负载电流的低亮模式。H5528L采用ESOP-8封装,芯片低部设计散热片连接于Drain脚,可以使芯片有效散热。
产品特征
l 宽压8V-90V输入范围
l 典型的130KHz开关频率
l 高效率:最高可达95%以上
l 输出电流可高达2.5A(玻纤板上应留余量)
l 内置智能温度保护,高温掉电流
l 内置100V低内阻MOS
l 内置5.5V稳压管
l 平均电流工作模式
l 集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典型应用
l 直流或交流输入LED驱动器
l RGB背光LED驱动
l 电动自行车照明
l 大功率LED照明
l 汽车照明等
典型应用原理图

网友:
汽车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