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动创建这种45度角的pad?

楼主(2024-03-01):
请教一下大神,allegro  APD  哪个选项可以做这种自动生成的模式?   要求自动生成BGA PAD 按照45度的模式创建。

BGA generator 好像没法自动生成45度的,只能生成0度角的。

网友A:
做一个圆形的之后批量替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圆形的之后批量替换就行了

批量替换的话, 还是要用 txt文件去改角度然后重新导入?  没法在allegro界面里面编辑 ball pad角度吧?

网友:
    中间四个放好,其它阵列复制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替换的话, 还是要用 txt文件去改角度然后重新导入?  没法在allegro界面里面编辑 ball pad角度吧?

可以直接选自己需要的PAD直接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