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3D导入CATIA中查看时,看不见PCB板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3-01):
        在一次查看导出的3D时,出现了如图情况,经过查询和尝试之后发现造成其显现的原因是:
    我在此过孔上多加了一层cutout,当我把那个多余的cutout删除后,再导出3D就可以查看到PCB板子了。

网友:
    在CATIA中,检查视图设置。确保你没有意外地隐藏了PCB板,或者它可能被放置在一个远离视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