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ET的信号前面会加上一个@? XNET的网络则没有

楼主(2024-03-01):
    为什么NET的信号前面会加上一个@?  XNET的网络则没有

楼主:
    这个@后面一串路径样的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在view-options里设置改成物理路径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ew-options里设置改成物理路径就不显示了

谢谢 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