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一下,当知道PAD的坐标文件和属性时,candence能...否根据这个坐标一键布局和

楼主(2024-03-01):
    麻烦请教一下,当知道PAD的坐标文件和属性时,candence能否根据这个坐标一键将这个pads布局和赋予属性。(感觉一个一个摆放效率有一点低,有时候可能有几千个PAD点),或者有其他高效的办法嘛

网友:
    都是手动布局布线的,

网友A:
    你说的pad是pads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pad是pads软件吗?

    不是的,就是普通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就是普通的焊盘

    把焊盘做成器件属性,导器件坐标可以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焊盘做成器件属性,导器件坐标可以

    谢谢,焊盘的属性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赋予

楼主: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点一个点都是不同属性的小焊盘,需要放置这些位置上

    屏幕截图 2024-03-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点一个点都是不同属性的小焊盘,需要放置这些位置上

    用skill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点一个点都是不同属性的小焊盘,需要放置这些位置上

    如果只是知道pad和坐标,需要直接放进PCB还是有点麻烦的。但是不是没办法,pad放进PCB后,显示属性为via如果可以接受,可以用SKill来弄。如果依然希望pad是PIN属性存在,那就要先把pad做成symbol,再丢进来。
    这种的,用Skill 可以做到批量做。

    我曾经做过一个,根据dxf中不同直径的圆形图形,去放置不同的Via 。

网友:
    录制一个简单的skill, 放2~3个via。

    然后用 excel中把skill 里面的坐标批量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或者用APD ,     直接把这么多pin 当做1个symbol  用 txt 文档导入到APD中,每个pin 都在txt文档里面编辑好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