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CB板的保形状涂层

楼主(2024-03-01):
PCB板在生产加工之前,需要在其表面涂覆一层保形涂层,可以保护线路板避免受到环境影响产生不良,市面上的涂层有各种各样的材料,那你知道什么材料的涂层效果最好吗?跟随PCBA厂商_安徽英特丽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吧。

一、什么是线路板保形涂层
    保形涂层是一种特种聚合成膜材料,用于保护电路板、元件和其他电子元件免受腐蚀性空气、湿度、热量、真菌和污染物(如灰尘和泥土)所造成的不利环境条件的影响。

二、保形涂层有哪些分类
一般来说,市面上共有5种常见的保形涂层。
1、丙烯酸粘合剂
丙烯酸粘合剂易于溶解在许多有机溶剂中,因此便于完成对板的修复工作,并且通常仅提供具有选择性的耐化特性。丙烯酸粘合剂具有速干、抗霉性好、固化期间不收缩和防潮性好等优点。但缺点在于耐磨性低、容易被刮擦、碎裂和剥落。
2、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通常是双组份化合物,混合后开始固化。环氧树脂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耐化特性,以及合理的防潮性。但这种涂料很难去除和返工。由于在聚合过程中会发生薄膜收缩,因此建议在精密元件周围使用缓冲液。在低温下固化可使收缩率降至最低。
    3、聚氨酯
    聚氨酯具备良好的防潮性和耐化特性。由于其耐化特性较好,因此去除涂料需要使用剥离剂(可能会留下离子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能需要彻底地清洁,以防止底板腐蚀。聚氨酯可以通过焊接进行返工,但通常会产生影响产品外观的褐色残留物。
    4、硅酮
    硅酮通常是一种单一化合物,会在暴露于空气中的水分和一定的温度下开始固化。硅酮在电子物料或模块的所有表面上固化之后具有良好的润湿性和附着力。可广泛应用于高温(>120℃)、潮湿敏感、耐化学、腐蚀、抗真菌等环境。
5、氨基甲酸乙酯
    氨基甲酸乙酯具有很强的保护性、硬度和较高的耐溶剂性,可提供卓越的耐磨性和低透湿性。此外,它还具有良好的低温适应性,但在高温环境下无法良好工作,且大部分不能修复或返工。

网友:
    PCB板涂层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包括液态涂层、干膜涂层和覆盖膜等。液态涂层通常是由聚酯胶液或液态的聚酯制成的,可以通过丝网印刷等方式涂覆到线路板上,并通过加热或紫外线固化形成保护层。干膜涂层则是一种由照相工艺制成的覆盖膜形状尺寸的方法,通过曝光、显影和固化等步骤形成保护层。覆盖膜则是一种预先涂覆有胶粘剂的薄膜,可以覆盖在电路板上形成保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