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识别不了JTAG

楼主(2024-03-01):
新画的ZYNQ7045板卡,电源测试完成后,发现JTAG识别不了,报错27-2269,现分享一下查找问题的过程。
1,查JTAG下载器是否有问题,6根线都要核对,JTAG外部是否有上拉电阻不影响JTAG的识别;
2:查ZYNQ的bank500的MIO2-MIO8是否为0001001;如果bank500电压为3.3V,MIO8设置为1,如果bank500电压为1.8V,MIO8设置为0;
3:查电源供电,除了VCCINT,VCCO外,VCCBRAM,VCCAUX等电源也需要核对;
4:查bank0的各个配置引脚是否有问题。
我画的这个板卡问题出在第3项,VCCBRAM电源在原理图上有虚接,原理图上VCCINT与VCCBRAM电源是用的两个网络名,核对电源时看核电源供上了,就忽略了VCCBRAM电源,将VCCBRAM电源飞线与VCCINT连接后,JTAG正常识别了。
报错27-2269,一般都与供电,连接性,配置有关系,仔细排查即可。

网友:
    优秀,感谢分析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