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间距不够,槽宽1mm可以吗?常规是多宽有效?有什么规范吗?

楼主(2024-03-01):
    爬电间距不够,槽宽1mm可以吗?常规是多宽有效?有什么规范吗?

网友:
    关于爬电间距的一些常见规范:

    对于工作电压不超过50V(71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的设备,没有特定的爬电距离要求。
对于附加绝缘,最小爬电距离应为0.4mm。
如果加强绝缘不承受在正常温度下可能会导致该绝缘材料变形或性能降低的任何机械应力,则其最小爬电距离也应为0.4mm。

网友A:
    可以根据产品等级来查阅标准,宇航级/地面军品/ 民用   QJ GJB IPC 等相应标准

楼主(2024-10-08):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产品等级来查阅标准,宇航级/地面军品/ 民用   QJ GJB IPC 等相应标准

民用,220V的有规范要求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