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对齐两个器件pin引脚的SKILL或方法

楼主(2024-03-01):
目前只能通过调小格栅然后手动对齐,或者测量位号来调整,希望各位大佬给一个更便捷的方式

网友A:
    allegro 自带的对齐方式就很好用了呀。

网友B:
    不是可以copy的对齐,选placementedit进行对齐,要是批量的对齐,可以copy多个然后进行change,这样也是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自带的对齐方式就很好用了呀。

自带的只能上下左右对齐,工作需要引脚中心对齐,走线要笔直,且到引脚焊盘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copy的对齐,选placementedit进行对齐,要是批量的对齐,可以copy多个然后进行change,这样也是对齐的

是引脚焊盘中心对齐的吗

网友:
    抓取点选你需要对齐的pin,用坐标方式放置就好呀。

网友:
    allegro 自带的对齐方式就很好用了呀

网友:
    试试这skill

网友:
    我一般是一个一个移动,测量X距离后,移动

网友:
    Vincent_Skill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allegro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597-1-1.html  只有演示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只能上下左右对齐,工作需要引脚中心对齐,走线要笔直,且到引脚焊盘中心

    焊盘中心对齐

    Align pin.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