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常用概念,你认识几个?

楼主(2024-03-01):
像素(PIXEL)

是画面上可以被独立控制的最小单元,PIXEL是picture element的缩写,在三基色屏幕上,像素由三部分组成:红,绿,篮,每一部分由一个或几个led组成,理论上,分别调节红,绿,蓝的亮度,可以表现出任意顏色。

间距(PITCH)

相邻像素的中心距离。间距越小,可视距离越短。

解析度(Resolution)

通常用于数位显示设备,表示总的像素数量,一般写成宽X高的形式,如800X600。

可视角度(Viewing Angle)

当观察者面对LED时可以看到LED的最大亮度,当观察者向左或右移动时,看到的亮度会减小,当亮度减到最大亮度的一半时,此时所处的角度加上向反方向移动得到的角度之和,称水准可视角度,垂直可视角度用同样方式测量。LED的视角厂家会给出参数。

亮度(Brightness)

亮度在任何显示设备中都是最重要的参数。亮度的主单位叫烛光(candela),用CD表示,单个LED的亮度通常用 millicandelas,MCD,即千分之一CD,把一个平方米的LED亮度加在一起,就得到单位面积亮度,用尼特(NITS)表示,1 NITS=1 CD/m2

可视距离(Viewing Distance)

对于各种显示器件来说,最佳的观察距离应该是人眼无法分辨出像素的最小距离,,这个距离大约是点间距的3400倍。电视和电脑的观测距离通常要小于这个要求,但可接受的距离不能小于点间距的1700倍。

画面更新率/刷新率(Refresh Rate)

屏幕画面更新的速率,通常用赫兹表示(Hz),与帧频是不同的。

帧频(Frame Rate)

屏幕每秒显示的图像帧的数量,通常取决于输入的信号(25 fps for PAL, 30 fps for NTSC)

场频(Field)

PAL和NTSC的一半帧,因为PAL和NTSC是隔行扫描,每次刷新只显示半帧图像。

纯绿(Pure green)和真绿(true green)

过去30年,各种顏色LED被相继开发出来,首先是红色,黄色,黄绿色,蓝色LED和纯绿LED在90年代相继被日亚工程师发明.至此,制造LED全彩色屏幕成为可能.播放视频的LED屏幕必须用纯绿,如果用黄绿来做,顏色肯定不真实,如果一个像素里绿管的数量很多,比红管和蓝管的数量多,那肯定是黄绿管,因为黄绿的亮度不够,必须用多个,但黄绿LED价格低廉。该种屏幕俗称偽彩屏。

色温

红绿蓝三色的亮度必须平衡才能准确的还原真实色彩,换句话说,LED的白色必须是白色,而不是粉红色。如果红绿蓝都处于最高亮度,混合出的色彩通常不是白色,为了得到白色(通常称为6500K色温),红绿蓝中须有一个或两个的亮度调低,为了获取正确的白色,必须反復测量调整亮度,这个过程称白平衡。

灰度(Grey Levels)

LED屏幕能表现的色彩数量取决于RGB三色的灰度等级,在标准的全彩屏幕中为256级灰度,对于体育场馆的LED全彩系统,256灰度是不够的,无法准确的恢復还原色彩。也称色彩深度,指不同亮度的数量,红绿蓝有各自的灰度,在全彩色系统中一般是256级灰度,可以产生256X256X256=16,777,216种顏色,在PC中称为24位元色,在LED显示系统中称为8位元系统。

GAMMA矫正(gamma correction)

这是一种通过变换函数来减少灰度数量,从而产生一个更接近真实环境的色彩和对比度,全彩屏实际表现的顏色受到很多限制,当夜晚时,必须降低屏体亮度,此时能够显示的色彩就会减少,因此,数位RGB显示的色彩肯定少于16M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灰度,1Bill色的系统(红绿蓝各1024级色)可以表现更真实的色彩,因为从256级灰度扩大到1024级,极大的丰富了可表现的色彩数目。

虚拟像素技术(Virtual Resolution)

也称共用像素或动态像素,将4倍于物理像素的像素快速的按奇偶列和奇偶行分4次送到物理像素上显示,其效果相当于将间距缩小一半,其成本与传统做法基本相比,基本没增加,但可以做到原来4倍的解析度。

一致性(Uniformity)

整个画面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LED的一致性。一致性的问题是LED固有的问题,当LED生产时。他们的亮度,视角,还有其他的特性实际上都不统一,这些参数分佈在某一范围,制造商工艺控制的越好,这个范围越小,选用优质厂商提供的LED可以减少调试的工作量,人眼对顏色和亮度的敏感度相当高,对于LED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察觉,特别在高亮的显示系统中,这种差别更大,设计者必须采用各种技术来消除这种差别,增加一致性。

色差 (Colour Shift)

LED屏幕由红绿蓝三色组合来产生各种顏色,但这三种顏色由不同材料做成,视角是有差异的,不同LED的光谱分佈都是变化的,这些能被观测的差异称为色差。当偏过一定角度观察LED时,其顏色发生改变,人眼判断真实画面的色彩的能力(比如电影画面)比观测电脑产生的画面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