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过AL3065背光芯片吗?

楼主(2024-03-04):
    有人用过AL3065背光芯片吗,我用这个芯片点32寸屏幕的背光(45V/600mA)能正常点亮,但是电23.8寸屏幕的背光(52V/240mA)就点不亮,打了输出电压波形,发现刚上电时电压能到52V,但是会持续降低到输入电压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确定屏没问题,用直流源和自带的背光板能正常点亮背光

网友A:
    檢查一下 OVP 電壓設定是否適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 OVP 電壓設定是否適當?

狗哥厉害,已经解决了,就是OVP电压设置不对。因为23.8寸屏规格书有问题,实际供电电压为62V,导致超过OVP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