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PIN上的网络名转换为Text的Skill?求大神分享

楼主(2024-03-04):
如图,我需要把pin上的网络名转化为文字,然后设置到某一层去,有没有把PIN上的网络名转换为Text的skill?求大神分享

楼主:
    Cadence的APD模块好像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写过一个,点我头像,主题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过一个,点我头像,主题就能找到。

    感谢db-_-的分享,那位大神能给这个skill增加一个框选或temp group功能吗?谢谢~~

网友B:
    自己写的skill。输入所选择的字号后,框选元件,对于Top层的元件,会在silkscreen top层的pin中心生成这个pin的网络名丝印,对于Bottom层的元件,会在silkscreen bottom层的pin中心生成这个pin的网络名丝印。

    非常感谢!能不能要再加上什么语句 ,移动 text的时候,可以有根线指向对应的pin?每个text与pin相对应
    fx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skill。输入所选择的字号后,框选元件,对于Top层的元件,会在silkscreen top层的pin中心生成这个p ...

.il文件里默认是在silkscreen_top和silkscreen_bottom生成,如须选择其他层,暂时只能手动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skill。输入所选择的字号后,框选元件,对于Top层的元件,会在silkscreen top层的pin中心生成这个p ...

    亲测有效,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skill。输入所选择的字号后,框选元件,对于Top层的元件,会在silkscreen top层的pin中心生成这个p ...

    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测有效,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很有用,感谢分享!

    主要用这个做什么应用呢,没太明白网络名转文字后的应用、作用

    fxz

网友:
    可以,正合适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用这个做什么应用呢,没太明白网络名转文字后的应用、作用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客户,要求把连接器上各个pin的网络名敲到丝印层,放到连接器旁边(可能是为了方便调试)

网友D:
    软件可以直接生成,不过是在APD里面

网友:
目前需求不大,谢谢分享

网友E(2024-06-03):
引用 网友D:
软件可以直接生成,不过是在APD里面

你好!什么是AP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什么是APD?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简称APD

网友:
    暂时用不到,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