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WB的设计,导入原理图后,芯片层怎么放

楼主(2024-03-06):
    FC+WB的设计,导入原理图后,芯片层怎么放?
    提前建好FC WB芯片的库文件  导入原理图后,怎么放置芯片。WB芯片层怎么放才能引出手指?

网友:
    有截图吗?把有问题的地方截图

网友A:
    WB 芯片单独用 txt 格式导入, 再导入原理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B 芯片单独用 txt 格式导入, 再导入原理图就行。

WB用TXT导入后  为什么一导入原理图,之前导入的芯片就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B用TXT导入后  为什么一导入原理图,之前导入的芯片就不见了?

txt 里面的命名与原理图命名有差异。

    txt 里面的
Name:   xxx
DEF Design:  xxx
    RefDes: xxx

这几个命名 要与 原理图里面的  名称、footprint、 XXX (好久不用原理图,忘记了)      一 一对应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t 里面的命名与原理图命名有差异。

txt 里面的

麻烦看下这样对吗?我拿的模板上都没有DEF Design这一行,这是我按照你说的加的,导进去芯片还是会自动跑到L1层,不在die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这样对吗?我拿的模板上都没有DEF Design这一行,这是我按照你说的加的,导进去芯片还是会自动跑 ...

最简单的做法:  这几个名称都改成 U5 应该就可以。

>PCB Footprint = Name   = U5
>Reference = RefDes = U5
DEF Design:  好像没限制, 也用U5最省事。

网友(2024-05-13):
    1. 导入网表2. 将所用器件放置在Layout中,此时默认是Flip Chip
    3. 点击左上角Edit - Die Stack,弹出对话框
4. 从“Die stack name”下拉列表选择想修改的器件,左下角的“RefDes”栏会显示器件的位号如“U1”

5. 分别从“Attachment”和“Orientation”下拉列表选择“WIRE BOND”和“CHIP UP”,点击“Apply”
    6. 此时修改后的器件从FC变为WB,焊盘所在层也变成DIE层而不是Top层
(如果修改不了可能是当前叠层结构缺失了Die stack层或者器件含有Fixed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