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汽车车灯芯片方案都有哪些?

楼主(2024-03-07):
典型汽车车灯芯片方案主要有先boost升压,再多路buck恒流的灯驱解决方案。如果客户负载比较小,则推荐集成单相boost+2buck与一体的灯驱,如果负载大并且灯的种类比较多,可以把灯驱并联。同时,客户也可以考虑多相boost和多路buck的方案。可以推荐2相、3相、4boost1路、2路、3buck。驱动电路根据PWM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源输出到车灯的电流,进而控制车灯的亮度。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实现对车灯亮度的精确控制,从而满足不同情况下对亮度的需求.
惠海H5526K广泛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照明、大功率LED照明和汽车照明等领域,支持高低亮、12V9V 24V12V 24V9V
产品描述
H5526K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采用VFPWM连续工作模式的非隔离式恒流LED驱动芯片。H5526K典型开关频率固定为130KHz,由于采用固定PWM工作模式,因此在应用中可以采用较小值的电感,可以有效节省整机空间。H5526K可以通过对MODE端口进行控制实现两种功能切换,MODE悬空即为高亮模式,MODE接高电平即为50%负载电流的低亮模式.H5526K采用ESOP-8封装,芯片低部设计散热片连接于Drain脚,可以使芯片有效散热。
产品特征
l 宽压8V-90V输入范围
l 典型的130KHz开关频率
l 高效率:最高可达95%以上
l 输出电流可高达2A
l 内置智能温度保护,高温掉电流
l 内置100V低内阻MOS
l 内置5.5V稳压管
l 平均电流工作模式
l 集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典型应用
l 直流或交流输入LED驱动器
l RGB背光LED驱动
l 电动自行车照明
l 大功率LED照明
l 汽车照明等
应用电路原理图

网友:
谢谢提供这么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