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16.6 updata shape 是灰色不能用

楼主(2024-03-08):
    中途接的别人手,铜皮更新不了  ,drc也不显示

网友A:
    铜皮是不是被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是不是被锁住了

    没有,可以选中右键,updata   shape  是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
    注意command窗口的提示信息是啥。
    还是搞不定,DB doctor先行。
……

网友:
    没有可刷新的铜皮,所以就点不了啊;

网友(点评):
靜態鋪銅能刷嗎??

网友:
    重新打开DB一下再更新铜皮试试

网友:
    把DRC全部UPDATA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