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示波器疊加設定

楼主(2024-03-08):
    想問個位一下 如果想讓一個量測波形壘加起來 我要怎麼在Tektronix oscilloscope 進行設置? 謝謝

网友A:
    你用的示波器牌子是哪家的

网友:
    Math → A + B 的樣子,反正在 Math 按鈕底下就對了。

网友(点评):
怎么都用繁体了,用简体多好啊。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示波器牌子是哪家的

    TEK,这泰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