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的多路半桥输出的支持spi设置pwm的芯片

楼主(2024-03-11):
请问各位大神有哪些spi接口(支持spi设置pwm)的多路半桥输出的的芯片

网友A:
    這種應用通常有專門的 MCU 方案,也可以用 FPGACPLD 實現,專門的 PWM 生成器較少人賣。

    ChipLead VAS668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應用通常有專門的 MCU 方案,也可以用 FPGA 或 CPLD 實現,專門的 PWM 生成器較少人賣。

    谢谢大神,这些方案推荐过,可是被否了,类似pwm生成器大多驱动led的电流小频率快且pwm频率都一样,可是这边应用在阀的驱动上,需要控制的阀目前都一样如果频率可调考虑可以每路加mos管配合控制。目前只找到一个TI--DRV8908。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些方案推荐过,可是被否了,类似pwm生成器大多驱动led的电流小频率快且pwm频率都一样,可是 ...

    這個是各公司的考量,我能理解!

    但業界的狀況也是一個現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些方案推荐过,可是被否了,类似pwm生成器大多驱动led的电流小频率快且pwm频率都一样,可是 ...

    樓主:

    還有一個作法是用瑞薩半導體Renesas)的 GreenPak,這是一個類似小型 CPLD 的元件,他們能代客設計,你只要開規格給他們就可以。

    他們有 PWM Generator 的設計案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些方案推荐过,可是被否了,类似pwm生成器大多驱动led的电流小频率快且pwm频率都一样,可是 ...

    GreenPak Half-Bridge Motor Driver Solution

HVPAK™ | Renes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eenPak Half-Bridge Motor Driver Solution

    HVPAK™ | Renesas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