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带你了解PCBA加工中的ICT测试和FCT测试

楼主(2024-03-11):
  测试环节在PCBA加工中尤为重要,在测试过程中需要使用专业的治具分别对PCBA产品不同的方面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交货。FCT和ICT测试作为PCBA测试环节中的两大主力,它们的测试原理和测试内容可大不相同,下面就由SMT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FCT测试和ICT测试不同方面,便于小伙伴们理解操作。
    1、了解FCT测试
ICT测试为在线测试,主要用来测试PCBA板上电子元件的电路功能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如:开路、短路等,进行ICT测试需要提前在元件上布置测试点,进行测试时测试仪的探针也必须要准确的对准元件测试点,ICT测试主要为静态测试,也就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能够快速检测出如焊接不良或元件错装等导致元件电路异常的原因, 并能给出测试异常结果,方便后续进行维修工作;

2、了解ICT测试
FCT测试为在线功能测试,主要用来测试PCBA板的电子电气等功能性方面的测试,FCT测试为动态测试,也就是需要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其测试原理为模拟PCBA板的真实运行状态,对被测单元输入信号或电源来测试PCBA被测单元的各项工作时的数据参数是否正常,测试主要包括电压、电流、功率等功能项目;

    3、了解两者区别
    经过以上了解,相信大家对两种测试方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们的具体区别总结如下:
    a、FCT测试为动态测试,主要作用是检测PCBA产品整板的功能状况;而ICT测试为静态测试,主要作用是检测PCBA板上各类元器件的电路功能。
    b、它们的不同作用影响了测试顺序,首先进行ICT测试,测试通过后可以进行FCT测试。

      以上内容为大家详细地介绍了ICT测试和FCT测试的内容和不同之处,需要注意的是,PCBA产品在经过这两项测试合格后,只能证明电路板可以正常运行,后续还要进行老化测试、疲劳测试等一系列测试,方可确定电路板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ICT测试,即在线测试,主要通过针床与PCBA上的测试点接触,施加一定的电流和电压,从而检测PCBA的开路、短路、电阻等参数

网友(2024-05-11):
    楼主第一小标题和第二个小标题标题写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