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PNP构成的桥式变换电路

楼主(2024-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对于问题2:因为Q5是P管,如果让Q5关断,那么控制脚电压要跟VH相当,一般控制芯片输出电压最高是供电电压,这个供电电压通常不会大于你电路中的VH。一般情况下Q5的基级还会有一个上拉电阻来保证Q8不导通时Q5处于截止状态,个人愚见

网友:
    1、不能,如果NPN,则是发射极跟随,驱动能力有限,就本案无法驱动,无法正常工作;2、驱动能力问题;3、限流和交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