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如何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4-03-12):
    请教orcad如何设置快捷键?

网友A:
    通过软件菜单自定义界面

1在Orcad软件菜单中,选择“工具”>“自定义”>“界面”。
    2在“自定义用户界面”对话框的“自定义”选项卡上,展开“键盘快捷键”和“快捷键”的加号 (+) 。
    3单击你想要设置的某个快捷键,然后在“特性”窗格中查看其特性。
    4在“键”框中,单击该快捷键,然后点击“...”按钮打开“快捷键”对话框。
5在“快捷键”对话框的“请按新快捷键”框中,按下你想要设置的修饰符键(如CTRL或SHIFT),然后按某个字母、数字或功能键。
6如果你不想替换当前的指定,请确保使用其他快捷键。否则,点击“指定”按钮。
    7点击“确定”以指定快捷键,然后关闭“快捷键”对话框和“自定义用户界面”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软件菜单自定义界面

    1在Orcad软件菜单中,选择“工具”>“自定义”>“界面”。

选择“工具”>“自定义”>“界面”没找到这个界面。我这个是英文的

网友(2024-04-15):
    正要学习一下

网友(2025-01-23):
引用 楼主:
    选择“工具”>“自定义”>“界面”没找到这个界面。我这个是英文的

我也是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