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走线时,自动跳到底层

楼主(2024-03-12):
    请问各位大佬,今天用AD16的时候,我想在第3层走线,走出来的线自动到底层去了。试了一下顶层走线是在顶层,2-5层走线都自动跳到底层去了。用了好几年AD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葩,会不会层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层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升级一下吧,18以后得好用很多。现在是24了。

网友D:
    AD18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琢磨了很久也没搞明白为啥。最后只能底层拉出来再通过换层换到内层去。等有空了再去琢磨琢磨

网友E:
    禁用触摸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葩,会不会层没有设置好

    找到问题了,规则里设置了只有顶底层走线。其它层在设置里不知道怎么都没有勾选可以走线,可能是按快捷键按错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层没有设置好?

找到问题了,规则里设置了只有顶底层走线。其它层在设置里不知道怎么都没有勾选可以走线,可能是按快捷键按错了导致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走线设置里面,没有允许内层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吧,18以后得好用很多。现在是24了。

    公司买的不是最新的,新版的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18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琢磨了很久也没搞明白为啥。最后只能底层拉出来再通过换层换到内层去。等有空了再 ...

看我置顶的回复,是走线设置里面没有允许内层走线导致的。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估计是按错了快捷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禁用触摸屏看看。。

    啊?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置顶的回复,是走线设置里面没有允许内层走线导致的。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估计是按错了快捷键导致的 ...

    感谢感谢,总算知道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总算知道为啥了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