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中设置“Shape Select”,实际使用报错

楼主(2024-03-13):
    报错“Shape command requires an argument”,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 引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 引起来。

还是一样

网友:
    funckey q "shape select"

楼主(2024-10-21):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补丁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2024-12-15):
    问题解决了,语句后面同行的注释   出现了 中文 会导致此问题,换行标注即可

网友(点评):
不是中文問題, 是ENV只能在開頭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