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FV工艺量产有可靠性风险吗

楼主(2024-03-14):
整板BGA ball采用通孔盘中孔的设计,量产是否会有可靠性风险

网友:
    业内不会有太多的可靠性风险方面的问题,但是你选的板厂的生产工艺如何,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手机板子都是这样的,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板子都是这样的,你觉得呢。。。

手机板子都是盲埋孔的吧,如果通孔做POFV呢

网友:
    POFV已经是成熟的技术,风险来自于质量管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