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层叠4-2-4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3-15):
请教一下大神, 这个电路板截图里面 4-2-4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4 = 10層板 = RCC疊構

    盲埋孔1~4和7~10.

    大佬,这个图怎么看出是2层 core?  不是1层core 么?

网友:
    这是个载板,2表示中间的芯板,4表示4层微孔互联层,1-2,  2-3,  3-4,4-5有微孔互联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