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电路保护问题,急救!!

楼主(2024-03-15):
    各位大佬为什么我加了D47,D49之后我的输出一直会有一个电压,而且不可控制,去掉之后就好了,二极管没有焊接错误,pcb走线也没错

网友A:
    不要乱用肖特基二极管。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漏电流
    你把D47 D49 就换成你图上的 IN4148 或者I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用肖特基二极管。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漏电流
    你把D47 D49 就换成你图上的 IN4148 或者IN4007。

    好的,我下周回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用肖特基二极管。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漏电流
    你把D47 D49 就换成你图上的 IN4148 或者IN4007。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呢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二极管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呢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二极管

    为了保护前面的电压输出芯片不被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呢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二极管

    是钳位作用,保证该信号低压不会低于-0.6V或者不高于VCC+0.6V,当然这个只是个大概值具体是多少取决于你使用的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及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用肖特基二极管。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漏电流
你把D47 D49 就换成你图上的 IN4148 或者IN4007。

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别在快速恢复,多用于高频电路,而这种钳位功能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信号高过VCC或者低过GND,这种发生概率低。这里使用肖特基二极管还会因为反向乃压低,反向漏电流大的缺点暴露出来。使用什么元件还是要先搞懂原理后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钳位作用,保证该信号低压不会低于-0.6V或者不高于VCC+0.6V,当然这个只是个大概值具体是多少取决于你使 ...

那这样的话不就会倒灌到VCC里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不就会倒灌到VCC里面么

    正常的信号是不会高过VCC的,不正常的信号是没有稳定的源头,要不然就是设计问题了。所以只是某个瞬间高于VCC的信号流入VCC是不会影响到VCC,VCC有很多电容可以吸收一些尖峰脉冲。所以这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