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逻辑板_TCON板简介及驱动显示解决方案

楼主(2024-03-15):
    TCON(时序控制电路)又称:逻辑板,屏幕驱动板;是一种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屏的电路板;集成了各种功能的控制IC;是相关显示面板控制和画质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gate和source提供驱动信号,通过COF连接到液晶面板实现显示。

    TCON主要将数字板传来的LVDS或TTL图像数据信号、时钟信号进行处理移位存储器存储,将图像数据信号、时钟信号转换为屏幕可以识别的控制信号、行列信号。除此之外,TCON系统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负责对视频图像信号进行算法处理,提高画质效果。

    TCON板的组成通常包含:TCON芯片+PMIC+L/S+OP+Pgamma;主要负责解析输入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液晶显示屏可以显示的图像。

    1、TCON主芯片,做核心时序控制

    2、PMIC+L/S(电源管理芯片+电平转换芯片)提供屏驱动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电压

    3、Gamma校正电路,用于提供合适的屏幕gamma值

    4、GPM IC 削角电路,主要用于改善屏幕闪烁现象。

    5、OP运算放大器;用于放大电压信号、进行数学运算、滤波、比较信号等功能

    因液晶显示屏包含不同的分辨率:HD(720P)、FHD(1080P高清)、UD 超高清、2K、4K、8K其显示清晰度和细节程度个不同,导致驱动液晶显示屏的电路板(TCON)上采用的TCON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电平转换器以及校准都各不相同。

    工采网提供适用于不同分辨率TCON板上的芯片如:PMIC系列、Level Shifter系列、OP、PGamma/DVCOM助力液晶显示,为驱动显示提供不同解决方案。

    其中PMIC系列包含PMU、2合一、三合一大大节约了成本;2合一主要将PMIC和PGamma封装在一起;三合一主要是将PMIC+PGamma+ Level Shifter封装在一起;在不同分辨率TCON板上商家可灵活运用;

    同时其Level Shifter系列可支持A-Si/IGZO/LTPS Panel;PGamma/DVCOM包含4CH/14CH Gamma输出、DVR;OP运算放大器支持1CH/2CH/4CH、高ESD性能。

    TCON板上采用3in1芯片仅需一颗PMIC+TCON芯片就可驱动液晶显示屏;产品支持IC多次烧录;其Gamma特性提升并支持功耗降低设计,同时温度优于竞品7°。可广泛应用于HD/FHD、UD 60HZ、UDhigh refresh等。

    ISweek工采网助力液晶显示,为驱动显示提供不同TOCN解决方案。

网友A:
    什么时候TCON芯片还集成了PM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TCON芯片还集成了PMIC?

是TCON板上面噢,不是TCON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