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DL作为原理图工具的导入原理图的方式:

楼主(2024-03-16):
).使用HDL作为原理图工具的导入原理图的方式:

打开工程管理软件(       )→在界面里点击DesignSync--Export Physical→在界面中只用修改板子的版本即可,在Inputboard File里选择老版本的板子;在Outputboard File

中选择新的版本的板子(也可以新老版本相同)                        →点击OK即可完成导入

(注意事项:在使用HDL导入原理图时要注意不能打开PCB否则会出现BUG导致导入失败如果

导入成功则会显示                           此界面,如果失败则会出现error报告,

一般问题是中文路径和打开了PCB)

网友: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路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