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命令通过env的方式来使用

楼主(2024-03-17):
想加到env里,仅通过快捷键就能使用

网友A:
    你如果知道这个skill的触发命令  就可以将这个命令写在env中
    格式和其他快捷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知道这个skill的触发命令  就可以将这个命令写在env中
格式和其他快捷键一样

试过写触发命令,还是加载不了

网友B:
    可以使用录制脚本来查看具体执行的命令,然后再在env中添加该命令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录制脚本来查看具体执行的命令,然后再在env中添加该命令的快捷键

    方便加V请教一下细节方面的东西么?

网友:
    方法有点多:
    1. 针对那种Internal类型的SKill,运行Skill,此时看你PCB Editor的左下角,那里就是命令。
    2. 万能的:Command里运行代码  skill axlUIMenuDump("666.txt") 就可以把当前菜单存到txt里,再打开看一下你这个命令是什么~~。

    拿到命令之后,就可以去env,像给自带功能设置快捷键一样,给这个功能配置快捷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