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仿真封装长bump错误

楼主(2024-03-18):
如图,封装仿真需要在Layer1和RDL之间长bump;在cadence package designer中BUMP是个器件,它在RDL层和Layer1层都有名为BUMP的的PAD存在(该PAD没有连接Layer1和RDL层,俯视图重叠);现在我在siwave中设置solder ball properties,选择焊盘BUMP,选择从Layer1往上长BUMP,但是BUMP总是从RDL层往上长,导致RDL层和Layer1层之间是断路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DIE 不是Flipchip 模式导入的APD?

网友(点评):
导入ANSYS的时候没有这个选项啊,flipchip只能在器件模型里面设置,设置完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
    看看 die 导入package designer的时候是不是用FLIPCHIP模式导入的

网友A:
    增加ball 方向反了

网友(点评):
没反,如果我反过来,ball就会从L1往下长,L1和RDL之间还是断路的;最后分析下,这是因为器件在L1和RDL都有焊盘造成的,把RDL层的东西全部删掉,ball就能从L1往上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ball 方向反了

    赞!!!!!!!!!!!!

网友:
    需要保留RDL层的话,建议去3dlayout里面设置。2PI+RDL模型用SIWAVE建模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