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Allegro 在PCB设计中怎么显示 器件的原点?

楼主(2024-03-19):
allegro 在PCB设计中怎么显示 器件的原点?

网友(点评):
自己在建零件時新增一層面標示, 或在原本基準層點面加文字一空白, 會出現三角形.......就看公司SOP怎訂了.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显示  可以通过show的命令  看到器件的原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显示  可以通过show的命令  看到器件的原点坐标

好吧,谢谢
    想直观的看一下

网友:
       Package Geometry--Boby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