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两个connector之间的PCIE线做仿真一定要先给一个源吗?

楼主(2024-03-19):
对两个connector之间的PCIE线做仿真一定要先给一个源吗?$ i: I  M; q+ e
allegro

网友(点评):
是, 沒有"源"就有對比的"信號資料", 才能模擬你要的"正確信號", 所以模擬要懂電路及零件接腳的形態.

网友:
在仿真过程中,除了信号源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线路的长度、阻抗匹配、噪声干扰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信号的传输质量和稳定性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仿真中进行建模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