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切换电路,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4-03-19):
    项目需求:机器关机且电池充满时给平板快充 20W快充

    当USB插入电源切换时会出现 VBUS_PWR 端出现一个5-6 ms 的低电平脉冲,即从5V跌落到4V,经过5-6ms 再恢复到5V。有大佬做过类似的电路吗?可以做到无缝切换吗?

网友:
    Q14的控制可以优化一下吧

网友:
    你要的就是一个充电宝IC吧
    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 ... 461616f68d4f92a.pdf

网友:
    应该可以的。这个脉冲可能是由于MOS开通过程中有重合,所以+5V电压会往低电压的方向走。可以给Vgs端加个小电容延时试试,看看还会不会有,具体是哪个管子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目前很多电池充电芯片都支持你这个功能。充电芯片支持两路输入,优先使用外部输入(同时给电池充电)。没有外部输入,电池供电。
    如果已经有充电芯片,并且不想换。可以考虑二选一电源切换方案,比如TPS2121

网友:
    我觉得R72,R73可以不要,Q16换成10K电阻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了解到是因为电池端关的太开USB端开的太慢造成的电压跌落,还是互灌导致跌落。如果是开的慢快造成的很好解决,就是再VGS端加电容调节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很多电池充电芯片都支持你这个功能。充电芯片支持两路输入,优先使用外部输入(同时给电池充电)。没有 ...

    好的,多谢大佬: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了解到是因为电池端关的太开USB端开的太慢造成的电压跌落,还是互灌导致跌落。如果是开的慢快造成的很 ...

    是因为拔掉USB时,会从5V负载端灌回USB端导致MOS关断慢了。然后电池端的5V 输出是由USB 5V控制的,所以不管怎么调整都会有一个毫秒级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