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M 变体问题。我们不同工程师做模块

楼主(2024-03-19):
关于BOM 变体问题。我们不同工程师做模块,然后集成工程师把不同的模块集成到一张原理图。我们每张单独的模块上的原理图都做了变体,那么集成的时候怎么能把每个人不同模块的变体都能带过来了?

网友A:
是每个模块做了CBB吧,在调用?你说的是CBB里面用的器件也不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模块做了CBB吧,在调用?你说的是CBB里面用的器件也不一样么

感谢回复,我们模块没有做CBB 都是 ctrl C V这样的方式做的 。用CBB 没有尝试过 ,太麻烦了不能保证每个模块工程师都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您说的这个方向我可以自己先试一下。

网友A:
没有做CBB,那你可以在part manager里面处理,新建你需要模块编码,然后将相应的器件拖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CBB,那你可以在part manager里面处理,新建你需要模块编码,然后将相应的器件拖进去

你好,有CBB模块建设流程文档可以分享一下吗?网上资料比较少,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2024-04-25):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模块做了CBB吧,在调用?你说的是CBB里面用的器件也不一样么

你好 做了CBB模块 集成的话 变种还是得重新建 ,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