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TDR测试结果是这么看得么

楼主(2024-03-19):
    最近我使用sigrity对板子上的DDR进行了TDR仿真,但不是很懂这个结果得意思。在网上搜索,了解到通常应关注TDR测试结果的30%-70%区域,而板厂则更侧重于50%-70%的区域。下图为我仿真得DDR_DQ1的TDR阻抗图,其中DQ1的PCB走线总长536mil,传输线延时大约为89.3ps(通过536/6计算得出)。我重点关注的测试区间是不是53.58ps-125.02ps为89.3ps之间(89.3ps*2得30%-70%)。在此区间内,阻抗的最高值为38欧,最低值为34.5欧,而信号的阻抗要求为40欧。
    对于TDR结果的分析,我大致理解为需要关注指定区间的阻抗变化。如果测试区间内的阻抗变化在10%以内,是不是可以认为该DDR的TDR性能满足要求?

    屏幕截图 2024-03-19

网友:
    观察TDR测试得到的波形图,通常可以看到反射信号的位置和强度。反射信号的位置可以指示故障或变化点的位置,而反射信号的强度则可以反映故障或变化的严重程度。

网友:
    看最小阻抗和最大阻抗,不超过误差阻抗值就行,这地方一般是过孔或者参考层,线与线间距引起的阻抗耦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