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检测电路(用于统计断电关机那一刻到下一次上电开机的总时间)

楼主(2024-03-19):
断电检测电路(用于统计断电关机那一刻到下一次上电开机的总时间)

有这样一个需求:需要在板子断电的那一刻立马检测到这个断电时间开始计时计算断电关机的时间(下一次开机能获取到这个产品断电的时间)。

mcu用的是STM32,整个板子的电源来源于一个12V的电池包,电池包经过5V的LDO降压再经过3.3V的LDO降压后给到MCU供电

MCU有外挂看门狗芯片,也有纽扣电池进行RTC计时

如果要在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的话,是不是MCU供电端用RC延时一下再给MCU供电?12V总开关断电的时候,MCU需要还有电才能检测到断电的动作,此刻可以马上检测断电的

下降沿开始计时?此方法是否可行?如何计算RC的值呢?

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电路构成:

断电检测电路通常由电压检测部分、信号处理部分以及输出控制部分组成。电压检测部分负责实时监测电源电压的变化,信号处理部分则对检测到的电压信号进行处理,判断电源是否断开,最后输出控制部分根据信号处理部分的判断结果,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给单片机。

工作原理:

1  当电源电压正常时,电压检测部分输出的信号处于某一稳定状态(如高电平)。此时,信号处理部分接收到该信号后,判断电源正常,不向单片机发送任何控制信号。

2  当电源电压降低到某一阈值以下时(即电源断开或电压过低),电压检测部分输出的信号状态发生变化(如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信号处理部分检测到这一变化后,判断电源已断开,向单片机发送一个控制信号。

3  单片机接收到控制信号后,执行相应的保护措施或状态切换操作,如切换到备用电源、保存当前数据等。

楼主: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