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侧HV+输入0.2-6KV的高压,请问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4-03-19):
(图片)

网友A:
    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可能是钳位吧。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倍压电路,有很清晰的元件功能描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倍压电路,有很清晰的元件功能描述。

    这个不是倍压整流电路,放眼一看感觉像,但是仔细看看电容的接法就发现不是倍压电路了,因为这里的电容是直接并在二极管两端,不能形成倍压整流电路那种电容充放电而二极管有导通截至等情况。准确说倍压整流电路是两个二极管窜才会有一个电容并,而这里是单独并在一个二极管上。至于楼上说的钳位也不太准确,因为没有说明那里是输入,那里是输出。

网友:
这不是倍压电路,你这个是驱动PMT用的么?

网友D:
假定其中的一个电容断路,放电时,必须通过电阻放电,时间很长,如果有二极管后可以通过二极管放电,加速放电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倍压电路,有很清晰的元件功能描述。

感谢朋友的回答,这应该不是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可能是钳位吧。

    朋友,你好,二极管钳位也只有0.7V左右,而且接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倍压整流电路,放眼一看感觉像,但是仔细看看电容的接法就发现不是倍压电路了,因为这里的电容是直接并在二极管两端,不能形成倍压整流电路那种电容充放电而二极管有导通截至等情况。准确说倍压整流电路是两个二极管窜才会有一个电容并,而这里是单独并在一个二极管上。至于楼上说的钳位也不太准确,因为没有说明那里是输入,那里是输出。

朋友,你好。确实不是倍压整流,因为输入本身就是高压,没有必要再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定其中的一个电容断路,放电时,必须通过电阻放电,时间很长,如果有二极管后可以通过二极管放电,加速放电过程

朋友,多谢你的指教,你说的我没有理解。二极管如果在某个电容失效的情况下放电的话,它的接法不对。不知道具体怎么放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多谢你的指教,你说的我没有理解。二极管如果在某个电容失效的情况下放电的话,它的接法不对。不 ...

    左侧输入0.2——6KV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那我想问下那里是输出呢?

网友:
    HV+如果是6KV,那么如果K1A闭合的话,R1和R4的功率不够,应该会烧的。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平衡电解电容的ESR,二极管的作用就不太清楚了,如果只是稳压的话,不放二极管应该也行。可能需要从电路的应用方面考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各位朋友,左侧输入为0.2-6KV的直流电压,倍压整流产生的。二极管我看了具体参数440A,是一种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耐压440V,所以二极管起限压保护作用。

网友:
    各位朋友,左侧输入为0.2-6KV的直流电压,倍压整流产生的。二极管我看了具体参数440A,是一种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耐压440V,所以二极管起限压保护作用。

    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多谢你的指教,你说的我没有理解。二极管如果在某个电容失效的情况下放电的话,它的接法不对。不 ...

举个例子,HV+电压关闭,此时串联电容上电压高达上千伏特,为了快速放电,电容通过R1,R4,继电器进行放电,但是假定C1断路了,此时放电只能通过电阻R57、R1,R4,继电器进行放电,R57如此大,放电时间会很长,如果有二极管,将通过二极管、R1,R4,继电器进行放电,速度回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