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原理图导出的exp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2024-03-20):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線路圖零件屬性列表, 1.依線路圖分頁. 2.零件設定接腳另外表面處理(如鍍金). 3.特殊零件規格屬性加入PCB...........以上都需要另外SKILL.

网友A:
    EXP文件你可以用Excel打开看一下,里面是器件的一些属性信息,目前我用到的有
1、可以批量修改器件参数。
2、用skill在allegro按页放置器件的时候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文件你可以用Excel打开看一下,里面是器件的一些属性信息,目前我用到的有
    1、可以批量修改器件参数。
    ...

    你好,请教一下,怎么使用skill利用EXP文件在allegro按页放置器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