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到很多原厂的demo板很多都不用DDR4都等长了

楼主(2024-03-20):
最近一些年用的AI芯片列如海思、爱芯之类的,我发现他们官方的demo板上的等长规则里都不设置ddr走线的等长了。demo板的ddr走线也是长短差别挺大的,我看到的差的多的有50mil以上了。还有就是T型拓扑之类的走线,过孔到两端芯片的那端走线长度也会差二三十mil了。
想问一下现在的芯片都是内部做走线长度校准了吗?

网友:
    我也看到有些demo板ddr不需要等长了。

网友:
    有可能是按照延时做的等长,走线在表层和内层的延时不一样,通过表格去做的时序,更准确一些,规则管理器很难实现

网友:
    可以截个图 吗? 用表格怎么导入到软件中去控制可以详说一下吗

网友:
    好像是DDR4 还是控制器可以支持 Write Leveling???  对等长要求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网友:
    DDR控制器更智能了

网友:
    昨天下午也正好有此疑问,有些DEMO PCB DDR4等长规则都没有设置,而且数据线走线也没有按同组同层走线。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为了让板子做的更小,信号更好吧。毕竟绕蛇形线对布局和信号质量都有影响的,看了nvidia的芯片带DDR5的,速率要求很高,nvidia官方的demo板也是不要做等长,平行拉线直接到ddr,板子画的又小有好看

网友:
    pin delay的芯片看似没有等长吧!

网友(点评):
没有,看过了没有导入pin delay数据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关注下

网友:
    芯片引脚 pin delay,via  Z-axis  delay???

网友(点评):
可以确认没有导入pin delay数据的

网友:
    :lol我也发现了,有些消费类板子按照实际规规范来处理,根本走不通啊:lol

网友:
    关注一下,我这ddr4严格等长,控制在5mil,但是受限于面积,绕线很难受,最终频率也没稳定跑上去。如果不用严格绕线确实是好事!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海思的芯片我也纳闷DDR4怎么不做等长

网友:
    个人理解,等长的目的是等时,就是信号从CPU到DDR用的时间要尽可能相等。FR4板材构建的PCB上,信号速率大致为6mil/ps,以RK3568的原厂demo采用的DDR4颗粒(三星的K4A8G165WB)为例,clk的抖动都是几十个ps,控制与地址命令的建立都要上百ps,折算成PCB上的路径长度都是几百mil,所以在PCB上控过于严格的等长(例如±5mil)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如果線長的變化量在容許時序範圍內的話其實是不用去理會要不要搞等長.

网友:
    时序等长就行了,本身时序裕量就很大

网友:
    首先明确等长的目的是“等时序”,也就是信号传播时间相等。基于此的推断:
    1.板材、内外层走线有影响,信号传播时间不一致。
2.有的应用频率并不会太高,没必要做非常严格,时间裕量宽松。
    3.ddr控制器高级, 比如FPGA控制时,IO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输入输出延迟,这样系统总体仍旧满足时序要求。
4.也许SI通过仿真计算,这种“ 不等长”布局恰好满足时序要求。
5.DDR颗粒型号不同,ddr内部结构本身和常规不太一样,某些信号的到达时间就是较长或较快。